[IAR] 请教iar项目可以通过vscode来调试吗?

楼主(2023-09-11):
我开启调试,好象只是模拟调试,接的jlink好象不工作

楼主:
我是后配置为jlink的,后来把vscode关掉重开,就可以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代码更改后,必须得rebuild,然后再重新再进调试才行,不象iar里可以直接reload, 它会在reload前先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