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怎么开启多级缓冲

楼主(2023-09-11):
刚刚看来了一下工程里的配置文件发现没有配置多缓冲的地方,咋整?

网友A:
下载我们V6或者V7的emWin例子,都开了多缓存。

主要是两个地方。
1、底层接口驱动要配置相关多缓冲。
2、应该程序里面要开启对应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我们V6或者V7的emWin例子,都开了多缓存。

主要是两个地方。

看到了,怎么移植到自己的工程,我发现越抄越多,还有那个DMA的部分是必要的吗?而且我的源工程里只有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文件,没有LCDConf_Lin_Template文件,咋整直接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