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drop list显示

楼主(2023-09-11):
有谁知道上边那部分条是啥设置的呢?怎么去掉?

网友A:
这个是滚动条,你的选项超过下拉显示区就会自带使能滚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滚动条,你的选项超过下拉显示区就会自带使能滚动条。

硬汉哥,那个不是滚动条,不知道整个竖条上下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汉哥,那个不是滚动条,不知道整个竖条上下颜色不一样。

typedef struct GX_SCROLLBAR_APPEARANCE_STRUCT
{
    GX_VALUE       gx_scroll_width;
    GX_VALUE       gx_scroll_thumb_width;
    GX_VALUE       gx_scroll_thumb_travel_min;
    GX_VALUE       gx_scroll_thumb_travel_max;
    GX_UBYTE       gx_scroll_thumb_border_style;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fill_pixelmap;      //是由于这个引起滚动栏2段颜色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thumb_pixelmap;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up_pixelmap;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down_pixelmap;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thumb_color;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thumb_border_color;
    GX_RESOURCE_ID gx_scroll_button_color;
} GX_SCROLLBAR_APPEARA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typedef struct GX_SCROLLBAR_APPEARANCE_STRUCT
{
    GX_VALUE       gx_scroll_width;

GUIX Studio上还没有对应的设置项,只能手获取这个控件滚动条句柄,然后调用其API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