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9.30打开8.40的工程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3-09-11):
最近想把项目都统一到9.30版本的IAR,然后试了下,直接用9.30打开8.40创建的工程,编译后hex大小差了将近20KB(8.40有465KB,9.30只有448KB),然后程序运行不起来。重新改回8.40版本就正常。这是为啥?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大概率串口重定向的问题导致的,此贴的方法修改即可,或者将你的程序里面printf打印之类的函数先全部注释掉测试。

IAR9.X printf串口底层重定向方法,否则提示Linker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4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串口重定向的问题导致的,此贴的方法修改即可,或者将你的程序里面printf打印之类的函数先全部注释掉 ...

感谢提供意见

我没有用printf,所以应该和串口重定向没有关系

网友B:
会不会跟优化有关系

网友C:
当换编译器版本出现问题的时候,最优解就是用新版本的编译器重新建一个新的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意见

我没有用printf,所以应该和串口重定向没有关系

那稍有点麻烦,得排查了。我这边遇到大基本就是printf函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换编译器版本出现问题的时候,最优解就是用新版本的编译器重新建一个新的工程

好想法,有空的时候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优化有关系

我前天刚试了下,8.40优化等级middle,然后middle直接切换到9.30就没问题,不开优化或者其他优化都有问题。很神奇的现象。但是我不敢用,毕竟只有middle可以运行那指不定有啥隐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稍有点麻烦,得排查了。我这边遇到大基本就是printf函数问题。

是的  很麻烦  等有空的时候再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