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框架窗口和绘线条

楼主(2023-09-12):
像这种处理线条穿过标题栏的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硬件没问题,估计LCD操作接口还有访问其它设备,你看看是否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没问题,估计LCD操作接口还有访问其它设备,你看看是否有这种情况。

框架窗口作为故障弹窗出现,出现后我下面的窗口还在不断地刷新,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