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请教一下,vscode里怎么设置c代码格式化?

楼主(2023-09-12):
我在vscode里装了c/c++插件, 代码格式化风格选择了visual studio, 它会让预编译指令(#define  #include)都靠最左端排列,如何设置让它不对预编译指令格式化?

网友A:
看起来是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这个选项:

谢谢高手
刚试了一下,这个选none,还是会向左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