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 无需微软商店离线安装方法,最新版本V6.2.1.4

楼主(2023-09-12):
1、复制ProductId:
9PBM1K1R7Q0F

2、store.rg-adguard.net 打开网址

3、第二步网址中输入第一步复制的ID,选择对应搜索方式:

搜索选项

搜索选项

4、搜索完成,在下方查找版本号最新的后缀 *.AppxBundle;
    右键选择 “链接另存为”保存对应文件。
5、win10开始菜单搜索 PowerShell
6、通过 cd命令进入*.AppxBundle文件对应目录,输入:
 Add-AppxPackage .\Microsoft.AzureRTOSGUIXStudio_6.2.7.0_neutral_~_8wekyb3d8bbwe.AppxBundle

7、愉快使用
下载后需要修改为.AppxBundle即可。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一位坛友也分享了个好办法。

解决Microsoft Store微软商店Guix Studio无法下载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75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一位坛友也分享了个好办法。

解决Microsoft Store微软商店Guix Studio无法下载的问题 ...

是的,但是有的装了LTSC版本的没有商店,没办法安装,我按照那个六楼的方法六楼方法没办法点击下载下来对应安装文件,折腾好久;今天试了下另存为的方法,然后直接命令行安装才搞定(下载下来无法直接安装),所以分享下,给需要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有的装了LTSC版本的没有商店,没办法安装,我按照那个六楼的方法六楼方法没办法点击下载下来对 ...

现在怎么会这样啊 ?  难道 他们不大力推广 guix 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一位坛友也分享了个好办法。

解决Microsoft Store微软商店Guix Studio无法下载的问题 ...

我使用以前的老办法,安装比较老旧的版本,然后进行升级

网友C:
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和文件。
我发现其实直接把zip文件用7zip打开,一路点studio_package_project_6.2.7.0_x86.appx-->studiox会看到guix_studio.exe的文件,拉出来随便放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怎么会这样啊 ?  难道 他们不大力推广 guix 了吗 ?

可能微软想要都通过他的store吧,按照现在这个方法能安装最新的无需通过商店,只需要知道更新后的productId即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和文件。
我发现其实直接把zip文件用7zip打开,一路点studio_package_project_6.2.7.0_ ...

也就是说不用命令行,修改下后缀名也可以安装是吧,那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