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各位大神,使用guix studio 有些界面配置为聚焦,有些没有配置则返回无效 ?

楼主(2023-09-12):
请教下,各位大神,使用guix studio 有些界面配置为聚焦,有些没有配置则返回无效 ?

在 guix studio 里面配置

1. 界面 a 配置为

2. 界面 b 配置为

3. 在 a 界面中,按钮配置为 不聚焦可以跳转至 界面 b, 但是在 界面 b 里面,按钮配置为聚焦或者不聚焦 都不能够跳转至  a 界面  请问这个时候要怎么解决啊 ?
4. 在 guix studio 里面仿真貌似都没有任何问题,下载到单片机后就不行了

界面 a 配置为 不聚焦的的原因:图片显示在界面 a,然后界面 a 任意地方触摸一下的话,显示的图片就不会自动消失,这点是希望得到的正确的结果

界面 b 有些应用,是需要配置为聚焦功能的,所以貌似感觉这有些矛盾了呀

哪位大神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啊 ??

网友A:
感觉是设置上有点问题,为什么界面a不聚焦的情况下,点击任意地方图片会消失,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设置上有点问题,为什么界面a不聚焦的情况下,点击任意地方图片会消失,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改进下。

你好,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刚刚已经修改了帖子

配置 a 界面,配置为 不聚焦, 显示出来的图片 触摸屏幕任何地方图片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在 界面 b 配置为聚焦(这个界面了,按钮配置聚焦/不聚焦) ,当按下 按钮返回到 a 界面时 就没有反应了啊(在 guix studio 里面仿真却是可以返回至 界面 a,  当把程序搞到单片机里面就不能够返回至 a 界面了),

----------------------------
1. 如果界面 a, b 都设置为 聚焦,那么在 b 界面按下按钮是可以返回至 界面 a 的,
2. 如果界面 a, b 都设置为 不 聚焦,那么在 b 界面按下按钮也是可以返回至 界面 a 的,
3. 界面 a 为 不聚焦, 界面 b 为聚焦,那么在界面 b 按下按钮是不能够返回至 界面 a 的 ????
   在 界面 a 显示的图片,在屏幕任何地方触摸屏幕,图片不会自动消失,这个是正常需要的效果
   在 界面 b 显示的图片,在屏幕任何地方触摸屏幕,图片就会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