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没有这样的MCU, 求推荐。

楼主(2023-09-12):
想找一款这样的MCU :   STM32H7 级别或以上的性能。内置SRAM够大(4M 以上),内置FLASH(2M以上) ,能驱动LCD,SD卡。

网友:
内置SRAM和FLASH都要求大的,尤其是SRAM有点难找,就算找到,价格也高了去。主流的ST、NXP都没有

网友:
GD32的
M7内核

网友:
这个是项目需求是啥,SRAM要4M,

网友A:
内置SRAM改为外置,完美满足需求。

网友:
找到了告诉我们一下吧。

网友:
这种需求找MCU就没优势了。全志科技的F1C200S、V3s,这种内置DDR的,可以驱动RGB LCD,最好跑Linux。

网友:
F1C100s  除了没有内置Flash  别的都可以满足,专门用来做HMI应用的

网友:
瑞萨新一代RH850/U2B单片机片上Flash高达32MB,RAM达5.1MB,主频400MHz,8核,汽车级,采用28nm工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55

很多汽车级的芯片都满足这个标准。

网友:
考虑一下先楫的 HPM6700系列?就是内置SRAM有点小2MB,不过可以通过接口外扩SDRAM

网友:
没有,不过最接近的是STM32U599。 2M/4M flash。 2.5M RAM。带GPU。
不过不容易买到,被管制

网友:
看网友分享过K210,6M SRAM,刚好够你把2M的Flash代码加载到SRAM运行,人家还是跑AI的,算力比H7强,外设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SRAM改为外置,完美满足需求。

外置的速度就慢了。以前比较过内置SRAM 和外置SDRAM 的速度,在我那个应用中,至少是5倍的差别。  外置无法接收。

网友:
新塘有啊
https://www.nuvoton.com.cn/produ ... pus/#feedBackDialog

网友:
NUC972,可以裸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