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用QT做上位机烧录软件的技术路线?

楼主(2023-09-12):
烧写bin文件。

网友A:
打算使用什么接口,串口,SPI,  I2C, CANFD,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使用什么接口,串口,SPI,  I2C, CANFD,SWD?

网线 应该是SP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使用什么接口,串口,SPI,  I2C, CANFD,SWD?

我们硬汉家的,有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
用串口搞过QT上位机,SPI没玩过

网友:
pyocd可以直接烧录。 上位机可以直接调用pyocd,这个已经有人做过了,用QT或者C#都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硬汉家的,有相关的教程吗?

SPI接口烧写bin?  此贴

【实战技能】单片机bootloader的CANFD,I2C,SPI和串口方式更新APP视频教程(2022-08-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4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烧写bin?  此贴

【实战技能】单片机bootloader的CANFD,I2C,SPI和串口方式更新APP视频教程( ...

谢谢,硬汉哥

网友B:
用网线 怎么spi? 是不是走tcp ? 网线 转 w5500?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网线 怎么spi? 是不是走tcp ? 网线 转 w5500? 这样?

他的意思应该是下载器和电脑端是以太网通信,然后SPI方式下载。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