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一个界面有多个drop list,如何区分是哪个操作了

楼主(2023-09-12):
一个界面有多个drop list,如何区分是哪个操作了?

楼主:
    GX_VERTICAL_LIST *list;
//    INT               selected_index;
    DROP_LIST_ITEM   *selected_item;
    GX_STRING         text;

    /* Get popup list of the drop list. */
    gx_drop_list_popup_get(&screen_comm_modbus_set.screen_comm_modbus_set_drop_list_baudrate, &list);

    /* Get the selected index of the popup list. */
    gx_vertical_list_selected_index_get(list, &selected_index);

        /* Get popup list of the drop list. */
    gx_drop_list_popup_get(&screen_comm_modbus_set.screen_comm_modbus_set_drop_list_stopbits, &list);

    /* Get the selected index of the popup list. */
    gx_vertical_list_selected_index_get(list, &selected_index1);
比较笨的方法是读取索引,哪个变了就是操作哪个了,回头在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_VERTICAL_LIST *list;
//    INT               selected_index;
    DROP_LIST_ITEM   *selected ...

触发不同都会回调消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不同都会回调消息即可。

硬汉哥,添加触发回调,drop list小组件就不显示了,在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