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的window要不要使能和接受焦点?

楼主(2023-09-13):
1.window设勾选“Enable”和“Accepts Focus”后,点击屏幕任何位置都会调用“Event Function”里的回调函数;

2.即便是不勾选“Enable”和“Accepts Focus”,按钮也是可以正常点击的;
3.如果一直按压屏幕非按钮区域,会一直调用“Event Function”里的回调函数,应该会带来显示刷新的问题,那要不要使能和接受焦点?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窗口可以不使能聚焦的。控件使能聚焦用到的场景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可以不使能聚焦的。控件使能聚焦用到的场景多些。

好的,明白了,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