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单片机内部adc录音有沙沙声,底噪。

楼主(2023-09-13):
音频是AU_HPL口输出的,单片机直接用内部adc采集,采集方式是8k 8bit。现在数据采集是没问题,声音可以采集到的,音质还凑合,唯一的缺点就是有底噪,有沙沙的背景音,有没那个大佬知道怎么过滤掉底噪?附件是采集的实际的样音,打包成wav格式的文件了。

网友A:
1、可以试试FIR和IIR滤波器,首先要FFT锁定下你的噪声频率范围。
2、专门用的音频代码生成软件。
DSP Concept推出的ST版超强劲傻瓜式音频软件ST-AudioWeaver升级至V8.B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94

3、ST开源的音频算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458

网友B:
底噪幅值不大,采集的时候高于126,低于130的都设置为128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噪幅值不大,采集的时候高于126,低于130的都设置为128就行

音量大的时候这样做没问题,但是音量小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音量小的时候,声音信号的幅值和噪声的幅值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试试FIR和IIR滤波器,首先要FFT锁定下你的噪声频率范围。
2、专门用的音频代码生成软件。
DSP Con ...

好的,看起来有点复杂,不知道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量大的时候这样做没问题,但是音量小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音量小的时候,声音信号的幅值和噪声的幅值一 ...

你这个底噪看上去是ADC本身出现的随机噪声,估计只有±2LSB,如果音量只有这么大的话那压根没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底噪看上去是ADC本身出现的随机噪声,估计只有±2LSB,如果音量只有这么大的话那压根没得玩

噪声差不多就是±2LSB,最上面的样音是最大音量的,下面这个附件是音量调到4格和11格的,到了4格的的时候可以看原始数据,噪声和有用的信号的幅值很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差不多就是±2LSB,最上面的样音是最大音量的,下面这个附件是音量调到4格和11格的,到了4格的的时候 ...

噪声和信号相近了,信噪比这么低了,数据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你这情况就是因采样位数不够而导致的量化噪声,用16bit采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