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使用H750 刷屏过慢。

楼主(2023-09-13):
请问下,我在使用H750使用SPI驱动ST7789的240*320的屏幕。刷屏速度过慢。。有什么办法能提高速度吗?

网友A:
SRAM开一块显存,然后DMA刷显存数据到7789即可。

这样你那边仅需更新显存,刷新速度也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开一块显存,然后DMA刷显存数据到7789即可。

这样你那边仅需更新显存,刷新速度也非常快。

240*320。 16位颜色。 显存数据有点大,DMA好像只能传输16位数据。

网友B:
换接口吧。 st77xx的spi速度有限,时钟频率大概是20MHz左右。最麻烦的是spi只有RGB数据格式,一个像素的数据需要传送3个字节。 即使使用DMA+spi也是比较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接口吧。 st77xx的spi速度有限,时钟频率大概是20MHz左右。最麻烦的是spi只有RGB数据格式,一个像素的数 ...

7789速度很快,可以做到50MHz以上。

ST7789支持的最高SPI时钟频率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18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320。 16位颜色。 显存数据有点大,DMA好像只能传输16位数据。

这个分辨率分两次传输即可,采用DMA双缓冲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789速度很快,可以做到50MHz以上。

ST7789支持的最高SPI时钟频率

这个帖子里面,我看的是SCL时钟频率(clock cycle)。 它的读是150ns,写是66ns。 所以不能设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里面,我看的是SCL时钟频率(clock cycle)。 它的读是150ns,写是66ns。 所以不能设定太高。

写速度是18ns

由于是直接写到开辟的RAM显存里面,所以不用担心读问题,直接设置到最大的写速度即可。

网友:
实际使用32mhz频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