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图形压缩格式求助

楼主(2023-09-14):
看到一段代码,显示一张图片的功能,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解压方式。

屏显示是用的TFT的16位RGB方式。图片存储数据格式为:
1.前4个2字节,即 u16 color[4] 是存储的颜色,有4种:0,0x51D,0x4C9,0xF422,再后面接着就是1700字节的图片压缩数据了
2.解析代码也很简单,就是逐个读取出1700B的数据,每字节分成4段b01,b23,b45,b67,每段表示选取前面u16 color[b01]的颜色数据进行写入屏显示即可

这种是什么图片的显示呢,是已知公开的还是私有定义的呢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没有误,就是简单的位图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没有误,就是简单的位图显示。

我猜也是bmp位图显示,但是我看了下emwin中的bmp的结构定义,对不上呀。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图片转换成这种数据格式呀
另,我原帖中贴了图片,怎么没发出去呢

存储数据

存储数据

显示代码

显示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也是bmp位图显示,但是我看了下emwin中的bmp的结构定义,对不上呀。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图片转换成这 ...

BMP是的原始数据是倒序排列的,你应该使用BmpCvt生成个位图作比较就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P是的原始数据是倒序排列的,你应该使用BmpCvt生成个位图作比较就清晰了。

BmpCvt 这软件生成的就是这种BMP格式呀。但这明显是没有压缩的呀。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logo = {
  320, // xSize
  240, // ySize
  640,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logo,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也是bmp位图显示,但是我看了下emwin中的bmp的结构定义,对不上呀。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图片转换成这 ...

这个颜色格式是什么样的,8222,还不是RGB565。这个格式是直接写入到LCD吗。难道搞了了个RLE压缩,这个倒是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格式是什么样的,8222,还不是RGB565。这个格式是直接写入到LCD吗。难道搞了了个RLE压缩,这个倒 ...

颜色格式是 RGB565 的了。就是颜色数据直接写到LCD上就显示的,比如清屏就是写了 230*320 个 0。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是自己写的软件工具,把电脑端的bmp文件转换成这个数据结构。就是不知道他这个颜色是怎么处理的。实际显示上看就是个蓝色的艺术字体图片。
类似下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格式是什么样的,8222,还不是RGB565。这个格式是直接写入到LCD吗。难道搞了了个RLE压缩,这个倒 ...

现在这问题有了点新的认识。TFT用的驱动芯片应该是ILI9341。

现在发现,只发送一个颜色数据时,会出现横向的4个相同的小图片。如果发2次颜色数据,就会出现横向的2个相同的大一倍的图片。
发3次的话,图片就出错了,有空隙。发4次的话,图形最大,大部分是好的,就是中间有些空隙。
这个是不是和IL9341的扫描方式有关。我看代码中 0x36命令下设置的 0xA0。设置的是从下到上,从左到右的扫描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问题有了点新的认识。TFT用的驱动芯片应该是ILI9341。

现在发现,只发送一个颜色数据时,会出现 ...

9341和9488应该是一样的,9488的各个方向旋转配置我做过,配置好后,数据发送方式都是一样的。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只是横竖屏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