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测量时间不准,但是Trace里设置都是正确的,用DAP测试就是准的?

楼主(2023-09-14):
问题描述如标题所示,我使用Jlink测量代码运行的时间,代码都是一样的,但是用Jlink测试HAL_Delay(1000)测出来就是0.5s,Trace里Enable了,并且主频也是系统主频。用DAP测出来就没问题

注意右下角哪个T1时间,死活都是0.5

注意右下角哪个T1时间,死活都是0.5

网友A:
正常情况下,JLINK也是没问题的,试试Event Recorder的时间统计是否正常。

【专题教程第7期】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各种Link通吃,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printf打印,RTX5及中间件调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17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JLINK也是没问题的,试试Event Recorder的时间统计是否正常。

【专题教程第7期】终极调试组 ...

Event Recorder是没问题的,应该是MDK这个版本的BUG,昨天晚上试了一下MDK5.24版本,就没问题了,对了,硬汉哥,如果我在EVent Recorder中使用了DWT作为时基,那我还能用它作为us延时吗?是不是会导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