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高温老化偶发性死机

楼主(2023-09-15):
STM32H7 产品老化发现偶发性死机,外挂了QSPI用于跑程序,外置部分SDRM、TFT、串口,以太网,IIC,USB,SPI这些,放在50度的老化房里发现偶发性的死机,直接重启又正常。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跟软件代码有关系吗,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检查。

网友A:
TOOL在手头没,此时设备不要断电,TOOL接上。

将系统信息读取出来下看看。

基于H7-TOOL的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V1.0版本操作说明,持续更新(2022-08-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7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在手头没,此时设备不要断电,TOOL接上。

将系统信息读取出来下看看。

哦,tool有啊,好的调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重点考虑晶振的高温稳定性吧。 这个温度下,mcu芯片肯定没有问题。可以尝试更换晶振的品牌、型号,匹配电容什么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考虑晶振的高温稳定性吧。 这个温度下,mcu芯片肯定没有问题。可以尝试更换晶振的品牌、型号,匹配电容 ...

对的。对个别出问题的设备,晶振接个示波器,实时抓取波形。然后录屏,丢掉环境中,挂了调监控。

网友C:
这个温度,我敢说你放到室温 依然会卡死。
大概率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温度,我敢说你放到室温 依然会卡死。
大概率就是程序问题。

正常是不会的,已经测试过了,就是目前测试50度环境发现,其他温度点还没测。问题就是在这里,假如是程序问题,这情况无从下手,只能用硬汉方法检测

网友D:
用热电偶的温度探头用铜皮贴在芯片上面,50度环境老化,1:如果温度检测超100度后死机,不是程序的问题。 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热电偶的温度探头用铜皮贴在芯片上面,50度环境老化,1:如果温度检测超100度后死机,不是程序的问题。  ...

现在还在测试,还不确定哪里问题,卡死的机子(重启后)和其他机子经过几天测试目前有没有发现这问题了,再测试几天看看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在测试,还不确定哪里问题,卡死的机子(重启后)和其他机子经过几天测试目前有没有发现这问题了, ...

死机的是固定的几个机器?

网友:
作者没描述清楚案发现场的情况

网友F:
这台死机的板子, 量一量高温下,芯片复位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时候,一个小的贴片电容或失效或焊接不良就,就能弄出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机的是固定的几个机器?

不是固定的,随机性的,后面连续几天测试现在有没有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台死机的板子, 量一量高温下,芯片复位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时候,一个小的贴片电容或失效或焊接不良 ...

随机性的,大概5%的概率,经过几天连续测试,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死机现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机性的,大概5%的概率,经过几天连续测试,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死机现象了

牛鼻,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