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BMP_DrawEx 和 GUI_DrawBitmap的使用场景?

楼主(2023-09-15):
GUI_BMP_DrawEx 和 GUI_DrawBitmap的使用场景?

网友A:
GUI_BMP_DrawEx 边解码边显示,适合内存空间小的场合。
GUI_DrawBitmap 速度显示较快,适合有个较大总线式存储空间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BMP_DrawEx 边解码边显示,适合内存空间小的场合。
GUI_DrawBitmap 速度显示较快,适合有个较大总线式 ...

都可以写在 WM_PAINT 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写在 WM_PAINT 下么?

对,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