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工作,液晶显示影响到GPS定位

楼主(2023-09-16):
产品是工业车辆显示仪表。用的MCU是GD32F470从SDRAM拿数据显示到屏幕(RGB接口)用的GUI是LVGL。板载了CAT1模组,CAT1模组集成了GPS功能。
MCU主频是240MHZ,SDRAM频率是120MHZ,液晶频率是25MHZ(27MHZ也尝试过)。SDRAM与LCD数据线,时钟线的IO口的速率都调整尝试过,不会有改善。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当关闭SDRAM与液晶显示的时候,GPS能够正常定位。当液晶显示开起来之后, GPS的搜星数据直接被干成0.不能定位了。
目前频谱测试:GPS的1575Mhz处并没有太大的干扰,200MHZ~1Ghz中间有一些干扰辐射出来。但就是GPS会被影响到。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方案,MCU从SDRAM拿数据到LCD显示,会有很大的辐射出来吗?还是板子画的不好?还有一个软件配置会导致辐射增大吗?

有这方面经验的也可联系我,可以外包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将CAT1用排线接上,然后板子使用屏蔽罩整上,看看是不是好点。看看是不是通信干扰造成的,按说100多M应该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将CAT1用排线接上,然后板子使用屏蔽罩整上,看看是不是好点。看看是不是通信干扰造成的,按说10 ...

硬汉哥早上好。

板子目前是做了屏蔽罩处理,但是做的不是很好。测试的时候通过铜皮将SDRAM与LCD部分的器件、走线都包起来测试,与不包没有啥区别。

还做了一个测试:外置的单独的GPS定位模块,只要靠近到板子上,信号就会被干扰没。

V6开发版有在液晶刷屏的时候获取GPS定位的试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早上好。

板子目前是做了屏蔽罩处理,但是做的不是很好。测试的时候通过铜皮将SDRAM与LCD部分的 ...

V6的那个GPS是排插接的,所以没影响。

网友B:
1. 在保证数据传输正常不出错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MCU的SDRAM, LCD等高速翻转I/O甚至SDRAM芯片I/O的输出翻转速度(输出驱动电流),减缓I/O的上升沿/下降沿,减少信号的高频分量和高频辐射。从GD32F470 datasheet来看,IO_Speed level 0速度太慢,肯定不行,可以试试level 1/level 2。
2. 以上不能改善的话,如果MCU使用外部晶振,可以考虑增加串入一个时钟扩频器,改善EMI问题,但会增加整个方案的BOM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在保证数据传输正常不出错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MCU的SDRAM, LCD等高速翻转I/O甚至SDRAM芯片I/O的输出翻 ...

好的 ,感谢大佬指导。做实验看看去。

楼主:
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中,一个lcd的clk'和sdram的clk引脚是相邻的,这个地方会有影响吗?SDRAM120MHZ  LCD 25MHZ。C:\Users\HONOR\Desktop\企业微信截图_16952616878348.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中,一个lcd的clk'和sdram的clk引脚是相邻的,这个地方会有影响吗?SDRAM120MHZ  LCD  ...

这个影响不大。

网友B:
如果调节MCU I/O速率没有改善,会不会是SDRAM芯片的I/O导致的信号辐射。毕竟如果RGB屏幕刷新是SDRAM主要负荷的话,这时候读取SDRAM数据其实是SDRAM的I/O驱动data线。还有如果SDRAM带宽充足话,做个实验降低SDRAM时钟频率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调节MCU I/O速率没有改善,会不会是SDRAM芯片的I/O导致的信号辐射。毕竟如果RGB屏幕刷新是SDRAM主要负 ...

感谢大家回复。降频实验做了。SDRAM的时钟频率是主频的2 或3分频。3分频会比2分频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