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单片机使用DWT问题

楼主(2023-09-16):
最近一个项目上使用DWT功能,发现程序初始化一旦开启了初始化DWT,就会出现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必须手动复位才可以。但如果下载完程序以后,直接进入调试模式,程序就可以自动运行启动。下载器里面已经选择复位和自动运行,请问各位知道这个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还有这个无法自启动问题,对于使用IAP升级的程序,会导致升级完无法启动,还必须手动断电复位一下是吗?

网友:
1、这个大概率是你的下载器问题,没有正常复位芯片,需要断电复位来完成全复位。
2、上电boot就开启DWT即可,不管BOOT和APP怎么跳转,全程都不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