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末尾填写版本号问题

楼主(2023-09-17):
目的:在flash末尾存放软件版本号
过程:
1.flash地址:
              flash start address:0x08000000 ,flash end address:0x08003fff

2.版本号结构体:

#define MAJOR_VERSION   1
#define MINOR_VERSION   0
#define PATCH_VERSION   0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major_version;
    uint32_t minor_version;
    uint32_t patch_version;
    uint32_t code_crc32;
}soft_version_info_t;

const soft_version_info_t soft_version __attribute__((at(0x08003ff0)))
={MAJOR_VERSION,MINOR_VERSION,PATCH_VERSION,0};

3.问题:
  1.超出28字节,发现末尾有RW数据自动放置FLASH末尾,导致超出flash

    map文件
  4.请教如何修改,使RW数据,不自动放在flash末尾

网友A:
版本号定义到末尾会出现生成的bin文件偏大的问题。

采用这个方法,简单易用。

C文件定义

启动汇编文件声明

读取的时候获取的是变量的地址,你用指针变量读取这个地址的内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号定义到末尾会出现生成的bin文件偏大的问题。

采用这个方法,简单易用。

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