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的均衡问题

楼主(2023-09-17):
如图片中分析的原因,请问对吗?还有一点,我不想白嫖硬汉和其他大佬的解答,请问怎么可以支持一下(比如付费解答),谢谢!!

网友A:
这图一眼就是被动均衡,也就是谁电压高放谁的电。
主动均衡有电容或者电感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一眼就是被动均衡,也就是谁电压高放谁的电。
主动均衡有电容或者电感之类。

是的,是被动均衡,但是很想知道均衡一个电芯时,邻近电芯的电压为什么升高?请问,您了解吗?谢谢

楼主:
大体明白问题的原因了,ML5238在均衡时,检测电压是均衡开关两端的电压,理想状态下均衡开关两端的电压为零,即均衡时不能打开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B:
我是均衡规避采样,采样也规避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均衡规避采样,采样也规避均衡

好的,谢谢回答!周末详细看一下您的代码,因为我是接的别人的代码,框架结构和各个模块功能已经写好了!原来的问题是:在ML5238进行均衡的时候,STM32的ADC采样并没有停止,只是电压不再获取ADC采集的新数据(保持使用均衡之前的数据);在均衡关闭瞬间,电压处理函数立即获取ADC采集的错误电压,最终上位机显示的电压不正确。我的处理策略是:在均衡关闭后,延时一段时间,让ADC采集正确的电压数据,覆盖之前错误的数据,然后电压函数再读取ADC中正确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