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求救我的keil里面都是乱码

楼主(2023-09-17):
我已经重装过,尽可能在网上找方法,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乱码这个情况,求助大佬

网友:
应该是字体和编码格式问题?

网友:
EditеencodingGB2312UTF8,
---------------------------------------------------------

非常奇怪的是快速回复中,汉字没有了,成了上面的那些。
edit菜单最后一项,然后进去后默认选中的就是编码encoding,选择合适的编码即可。然后重新打开文件。
国内的可能GB2312编码的多。

网友:
在 Edit  -  Configurations...  里 试验选择 Encoding:  里的不同选项,就是找到原来用的编码格式,就能正确显示。

网友:
如果不小心用错误的编码方式打开,然后又保存了,那好象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