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的FMC+ST7789问题。

楼主(2023-09-17):
请问FMC的LCD接口中,CUBEMX配置FMC的可以选择A16-A23,我把LCD_RS脚接到A16/A17/A18三个脚,对应的地址是0x60020000/0x60040000/0x60060000,这样驱动LCD屏是正常的。 但是LCD_RS脚接到A19以上就不行了,地址我设置的是0x60080000。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吧。我算错了。 不好意思。0x60000000 |  (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