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29外接电脑键盘和鼠标,并实现中英文输入,该怎么实现

楼主(2023-09-17):
先说如果界面我采用emwin的话,我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实现,如果界面采用串口屏的话,又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外挂鼠标键盘有对应的鼠标键盘接口函数。中英文切换这个我做全拼音输入法的例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鼠标键盘有对应的鼠标键盘接口函数。中英文切换这个我做全拼音输入法的例子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C6%B4%D2%F4  全拼音例子就是这个是吧,这个是V5的吧,没有V6的例程是吧。
另外外接USB接口的鼠标和键盘好像没有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