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int8_t,keil提示unkown type name?

楼主(2023-09-20):
(图片)

网友:
这个定义应该在#include "stdint.h"这个头文件里面。

网友:
#include <stdint.h> 你值得拥有

楼主:
添加头文件可以解决,但是要在每个模块的.h文件添加。码的硬汉哥的bsp驱动代码,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重复包含了 #include “stdint.h” ?这边是吧所有的模块.h 放到bsp.h里统一管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头文件可以解决,但是要在每个模块的.h文件添加。码的硬汉哥的bsp驱动代码,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重复 ...

这个其实不用管,是MDK的语法检测功能太弱,MDK编译是没问题的。

像IAR的语法检测功能就可以正常的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用管,是MDK的语法检测功能太弱,MDK编译是没问题的。

像IAR的语法检测功能就可以正常的检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用管,是MDK的语法检测功能太弱,MDK编译是没问题的。

像IAR的语法检测功能就可以正常的检 ...

vscode也经常报错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code也经常报错找不到怎么办?

使用IAR的VSCode插件没有遇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IAR的VSCode插件没有遇到过问题。

GCC的工程也可以用IAR的插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