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G070单片机上电后必须手动复位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3-09-20):
我在debug中勾选了reset,设备通过SWD下载后能直接工作。断电后再启动就必须手动将复位引脚拉低一次才能正常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简单的跑马灯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跑马灯也这样吗

是的,勾不勾选微库效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跑马灯也这样吗

这是我的应用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应用原理图

换个下载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