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优化等级问题

楼主(2023-09-20):
最近项目遇到问题 485通信  在keil下的优化等级0数据接收错误   但是如果是优化等级1数据接收正常 有没有大佬提供下思路

网友:
上代码截图

网友A:
不优化反而有问题,你这个多半是代码有些问题,上代码大家看看。

楼主:
这是代码   老哥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优化反而有问题,你这个多半是代码有些问题,上代码大家看看。

这是代码  老哥你看下

楼主:
在优化等级-O1 -O2 以及 -Oz image size 下运行正常 情况如下

-O0的话 就会少收到一个字节
然后代码是用串口通信 使用的协议是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