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问这两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9-21):
请问这两行是什么意思
[   62.508353] fsck.vfat invoked oom-killer: gfp_mask=0x100dca(GFP_HIGHUSER_MOVA   BLE|__GFP_ZERO), order=0, oom_score_adj=0
[   62.519117] CPU: 2 PID: 489 Comm: fsck.vfat Tainted: G

网友(2024-02-04):
#在这里快这两行是Linux内核的日志,记录了一个内存不足的情况,导致了一个进程被杀掉。我来为您解释一下:  fsck.vfat invoked oom-killer 表示一个名为 fsck.vfat 的进程触发了 oom-killer,这是一个内核机制,用于在内存不足时自动选择并终止一个占用内存过大的进程,以防止系统崩溃12。 gfp_mask=0x100dca(GFP_HIGHUSER_MOVA   BLE|__GFP_ZERO) 表示内核在分配内存时的参数,gfp_mask 是一个标志位,用于指定内核该如何分配内存,比如是否可以进行磁盘IO,是否可以睡眠等3。这里的 GFP_HIGHUSER_MOVA   BLE 和 __GFP_ZERO 是两个行为修饰符,分别表示分配的内存可以被移动和清零3。 order=0 表示内核试图分配的内存大小,order 是一个指数,表示分配的页数,页是内存的管理单元,通常为4KB。这里的 order=0 表示只分配了一个页,即4KB3。 oom_score_adj=0 表示进程的 oom_score_adj 值,这是一个调整因子,用于影响进程被 oom-killer 选中的概率,越高的值表示越容易被杀掉12。这里的 oom_score_adj=0 表示没有调整,使用默认的 oom_score 值12。 CPU: 2 PID: 489 Comm: fsck.vfat Tainted: G 表示进程的一些信息,CPU: 2 表示进程运行在第二个CPU上,PID: 489 表示进程的ID号,Comm: fsck.vfat 表示进程的名称,Tainted: G 表示内核的状态,G 表示内核加载了GPL许可证之外的模块4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