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 H750 ADC采样 ADC时钟分频设置

楼主(2023-09-2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使用H750采集模拟信号,开始设置预分频为4 就是ADC时钟频率为16MHz,可以正常采集模拟信号,但是我把预分频设置为2,即ADC时钟频率为32Mhz,这个时候,ADC采集0v电压的时候,串口打印出的是1v左右,不是正常的0v,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用的那个通道,慢速通道只有10M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4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