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教 Lwip 的 ETH 驱动进入错误中断的原因

楼主(2023-09-21):
我使用的HAL的版本是V1.11.0
当我开发ETH库的时候,在发送完成中断的同时,还发生了接收停止的错误。

      if (__HAL_ETH_DMA_GET_IT(heth, ETH_DMACSR_FBE))
      {
        /* Get DMA error code  */
        heth->DMAErrorCode = READ_BIT(heth->Instance->DMACSR, (ETH_DMACSR_FBE | ETH_DMACSR_TPS | ETH_DMACSR_RPS));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__HAL_ETH_DMA_DISABLE_IT(heth, ETH_DMACIER_NIE | ETH_DMACIER_AIE);

        /* Set HAL state to ERROR */
        heth->gState = HAL_ETH_STATE_ERROR;
      }

请问硬汉有没有遇到国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Cache没有配置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调试ETH,感觉像是MPU这里没有配置好

楼主:
我的确没有配置Cache,等我检查一下再来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调试ETH,感觉像是MPU这里没有配置好

可能是Cache的问题,我的确没有配置好,等我这两天检查一下回来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调试ETH,感觉像是MPU这里没有配置好

我发现了问题,Gcc的时候有个变量需要注意。
memp_memory_RX_POOL_base
这个变量是宏定义出来的,需要放到DMARxDscrTab / DMATxDscrTab的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ache没有配置好,会有这个问题。

我的以太网初始化以后,已经可以Ping通了,
但是通过以下方式设置的
netif_set_link_callback(&smNetif, ethernet_link_status_updated);
函数(ethernet_link_status_updated)却不会回调,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