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能否使用stm32的ADC作为独立ADC芯片使用呢?

楼主(2023-09-22):
大佬们,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需求?

现在的单片机卷的厉害,很多16bit  Msps级别的MCU价格很实惠,但是MCU的处理速度有限,在实时控制中,对于快速性有要求,mcu进行Msps级别的数据处理显得力不从心。
我想能不能将MCU作为独立的ADC芯片使用,原理是这样的
ADC设置独立的连续采集或者同步采集
数据通过DMA发送到FSMC地址上。
FSMC连接到FPGA上。
FPGA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各种运算
FPGA将结果通过FSMC或者SPI发送到MCU
MCU进行输出控制,如:调整占空比、周期或者调整DAC

原理上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担心的是时序,对于交流的DSP处理,多通道数据要求采样点的序列是严格对应的。
MCU再进行其他操作的话,会不会导致DMA发送的数据被延迟或者不不对位的情况。
另外,这一系列的操作会有多少个周期的延迟呢,环路带宽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A:
以H7的16bit ADC为例,本身DMA完全没问题,关键就是你需要在H7端做什么样的DSP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H7的16bit ADC为例,本身DMA完全没问题,关键就是你需要在H7端做什么样的DSP处理。

大神早上好,我有个应用需要HRTIM外设,选用了G474芯片,有3路每路约1.4Msps的数据。
主要是做高频的电源质量分析(需要计算出数据后再控制环路,对实时性有要求)
现在每采集3个周期只能处理2个周期的数据,
因为处理速度不够,计算这3个周期数据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个周期的时间,
最好的性能应当要做到采集完一个周期的数据在下一个周期结束前更新到PWM占空比寄存器中,
但是由于性能限制做不到

所以想到使用FPGA作为定制外设用于加速计算。

现在的Msps的12bit以上的独立3路以上独立ADC芯片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早上好,我有个应用需要HRTIM外设,选用了G474芯片,有3路每路约1.4Msps的数据。
主要是做高频的电 ...

可以考虑使用H7系列。

网友:
挺好的想法,应该可以实现。FPGA配置成类似双口RAM的模式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H7系列。

H7的HRTIM我觉得并不算HR,定时器最高频率不过GHz,达不到频率控制精度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H7的HRTIM我觉得并不算HR,定时器最高频率不过GHz,达不到频率控制精度的要求。

HRTIM确实不如G4,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