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效果实现

楼主(2023-09-22):
如图所示,看看emwin 能不能实现:
1.长按用户按钮,然后背景变暗,突出前景。

2.背景如何实现,用图片么?
如果能实现,如何实现?谢谢!

选择用户登录

选择用户登录

长按用户,背景变暗

长按用户,背景变暗

网友A:
可以弹出另外一个窗口盖在上面,将该窗口背景色设置黑色带半透明效果(透明度可以调节的),但好像emwin实现这种大范围半透明效果有点耗CPU

网友B:
能实现,我实现过类似的效果。
长按用户按钮,就创建一个顶层子窗口,窗口大小和父窗口相同。把子窗口设置为has_trans。
然后在子窗口paint事件里,填充透明度为50%的黑色;按钮区域再创建一个子窗口,也设为透明,然后paint事件里啥时也不做,但一定要重写事件。
“删除”、“置顶”按钮就跟平时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我实现过类似的效果。
长按用户按钮,就创建一个顶层子窗口,窗口大小和父窗口相同。把子窗口设置 ...

那第一张图的蓝色背景,如何实现呢?难道用图片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第一张图的蓝色背景,如何实现呢?难道用图片么?

lvgl的背景色可以设置渐变,不知道ewin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vgl的背景色可以设置渐变,不知道ewin可不可以。

可以,有很多梯度色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第一张图的蓝色背景,如何实现呢?难道用图片么?

蓝色背景是在父窗口上,用渐变绘制函数就行了啊。

网友:
实话说,这个界面并不复杂,一看到脑子里就有实现方法。
我做过好几个项目,都是客户的美工提供效果图给我,我负责代码实现;像这样的设计,一看到脑子里就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有很多梯度色API

lvgl的渐变没有抖动,所以会有很明显的分层,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楼主(2024-12-17):
引用 网友A:
可以弹出另外一个窗口盖在上面,将该窗口背景色设置黑色带半透明效果(透明度可以调节的),但好像emwin实 ...

按照你的说法:
    case WM_PAINT:
        // 设置Alpha混合参数,Alpha值为50% (0x80)
		GUI_SetAlpha(0x80);
		// 设置绘制颜色为黑色
		GUI_SetColor(GUI_BLACK);
		// 填充一个矩形区域,应用Alpha混合效果
		GUI_FillRect(0, 0, 240, 320);
#if 1
        GUI_SetAlpha(0x00);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RoundedFrame(26,76,210,230,15,5);

        GUI_DrawBitmap(&g_tBmp[2],(240-g_tBmp[2].XSize)/2,95);
#endif

可以看到子窗口的黑色被混合成了灰色,但是为啥看不到父窗口的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