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XPT2046的PEN一直为高

楼主(2023-09-22):
屏幕是某信买的2.4寸电阻触摸屏,16位并口。调试时发现触摸屏幕时PEN引脚始终为高。万用表测量为3.26V,电路联通正常。
直接读取,能读到手指触摸的位置。若手指未触摸,用软件SPI读取的位置在(0,4095)左右小幅度波动;使用硬件SPI时值不会更新,要触摸后才会更新到手指触摸的地方

引脚相关宏定义
/*TOUCH*/
#define PEN (LL_GPIO_ReadInputPort(T_IRQ_GPIO_Port) & T_IRQ_Pin)
/*CS*/
#define TCS_SET LL_GPIO_SetOutputPin(T_CS_GPIO_Port, T_CS_Pin)
#define TCS_CLR LL_GPIO_ResetOutputPin(T_CS_GPIO_Port, T_CS_Pin)

#if !(TOUCH_USE_HARD_SPI)
/*MISO*/
#define TDOUT (T_DOUT_GPIO_Port->IDR & T_DOUT_Pin)
/*MOSI*/
#define TDIN_SET LL_GPIO_SetOutputPin(T_DIN_GPIO_Port,T_DIN_Pin)
#define TDIN_CLR LL_GPIO_ResetOutputPin(T_DIN_GPIO_Port,T_DIN_Pin)
/*SCLK*/
#define TCLK_SET LL_GPIO_SetOutputPin(T_CLK_GPIO_Port,T_CLK_Pin)
#define TCLK_CLR LL_GPIO_ResetOutputPin(T_CLK_GPIO_Port,T_CLK_Pin)
#endif /*TOUCH_USE_HARD_SPI*/

移植的读取XPT2046的部分代码
static uint8_t CMD_RDX = 0XD0;
static uint8_t CMD_RDY = 0X90;

void TP_Write_Byte(uint8_t num)
{
#if !(TOUCH_USE_HARD_SPI)
    uint8_t count = 0;
    for (count = 0; count < 8; count++)
    {
        if (num & 0x80)
        {
            TDIN_SET;
        }
        else
        {
            TDIN_CLR;
        }
        num <<= 1;
        TCLK_CLR;
        delay_us(1);
        TCLK_SET; // 上升沿有效
    }
#else
	HAL_SPI_Transmit(&hspi2,&num,1,0xFFFF);
#endif

}

uint16_t TP_Read_AD(uint8_t CMD)
{
    uint16_t adc_data = 0;

#if !(TOUCH_USE_HARD_SPI)

    TCLK_CLR;           // 先拉低时钟
    TDIN_CLR;           // 拉低数据线
    TCS_CLR;            // 选中触摸屏IC
    TP_Write_Byte(CMD); // 发送命令字
    delay_us(6);        // ADS7846的转换时间最长为6us
    TCLK_CLR;
    delay_us(1);
    TCLK_SET; // 给1个时钟,清除BUSY
    delay_us(1);
    TCLK_CLR;
    for (uint8_t count = 0; count < 16; count++) // 读出16位数据,只有高12位有效
    {
        adc_data <<= 1;
        TCLK_CLR; // 下降沿有效
        delay_us(1);
        TCLK_SET;
        if (TDOUT)
            adc_data++;
    }

    TCS_SET; // 释放片选
#else
    TCS_CLR;
	// 发送命令字
    TP_Write_Byte(CMD);
	// ADS7846的转换时间最长为6us
    delay_us(6);

	HAL_SPI_Receive(&hspi2, (uint8_t*)&adc_data, 2, 0xFFFF);
	adc_data = __REV16(adc_data);

	TCS_SET;
#endif

    adc_data >>= 4; // 只有高12位有效.
    return (adc_data);
}

补充信息:

  • 主控:STM32H7B0VBT6
  • 环境:CubeMX 6.9.6 + Keil 5.36
  • 引脚:PB1,输入模式,无上下

楼主:
问题解决
参考http://www.manongjc.com/detail/18-akqqxuydsncgpcl.html中的一句话
如果最后写进芯片的控制字包含PD0=1,笔中断输出功能禁止,不能监测触摸屏上触摸动作。要想重新使能笔中断输出功能,需要把带有PD0=0的控制字写入芯片

修改驱动中读取数据的部分,将HAL_SPI_Receive()改为HAL_SPI_TransmitReceive()发送0x0000数据,即可成功使能笔中断

网友:
有始有终,谢谢楼主分享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