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能否同时使用Fatfs文件系统和USB上位机通信?

楼主(2023-09-22):
如题,一个USB口可不可以在插U盘时使用Fatfs读写U盘,也可以连PC上位机进行通信?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就是OTG接口方式,当前也可以手动配置切换device和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就是OTG接口方式,当前也可以手动配置切换device和host。

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就是OTG接口方式,当前也可以手动配置切换device和host。

Eric,再请教个问题,研究了下OTG模式,看资料说是通过ID线判断主从,看micro-usb有ID引脚,但是标准USB口就四根线(VCC、D+、D-、GND), 没有ID接口啊,这个ID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再请教个问题,研究了下OTG模式,看资料说是通过ID线判断主从,看micro-usb有ID引脚,但是标准USB ...

这种情况,那只能手动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那只能手动控制了。

好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