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用Jlink硬件仿真可以进的了main函数,但脱机上电程序就进不了main函数,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3-09-23):
       STM32H743 用Jlink硬件仿真可以进的了main函数,但脱机上电程序就进不了main函数,
真的很纳闷,我目前已经测试并排除了以下三种导致问题的可能性,

Q1:BOOT0引脚未接低电平?
A1:万用表测量得出,BOOT0引脚为低电平(boot0接线电路原理图见图1)

图1:boot0接线电路原理图

图1:boot0接线电路原理图

图1:boot0接线电路原理图

Q2:BOOT_ADD0的地址是不是被意外篡改过?
A2:见下图2,我通过硬件仿真进入程序
   调用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Flash_OB_Struct;
HAL_FLASHEx_OBGetConfig(&Flash_OB_Struct);

   得知
Flash_OB_Struct.BootAddr0 =0x08000000

   得出BOOT_ADD0的地址并未被篡改

图2:硬件仿真查看BOOT_ADD0

图2:硬件仿真查看BOOT_ADD0

图2:硬件仿真查看BOOT_ADD0

Q3:接在STM32H743 NRST引脚上的阻容复位电路是不是出现了故障?
A3:我注意到STM32H743板子上的NRST引脚确实没有接阻容复位电路,然后我就参考图3,手工给NRST焊接了一个阻容复位电路(见图4),
很懵逼的发现,焊上了图4的阻容复位电路后,STM32H743脱机上电后,程序还是无法进不了main函数

图3:阻容复位电路原理图

图3:阻容复位电路原理图

图3:阻容复位电路原理图

图4:手工焊接的阻容复位电路

图4:手工焊接的阻容复位电路

图4:手工焊接的阻容复位电路

STM32H743脱机上电,程序无法进不了main函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求大佬指点小弟?欢迎各位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解决思路见下图:

网友A:
会不会和启动时间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启动时间有关

貌似管脚有个 PWON 什么的管脚, 你参考官方的看看是怎么接的

楼主:
STM32H743 用Jlink硬件仿真可以进的了main函数,但脱机上电程序就进不了main函数,问题解决后的演示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Oa1vRqsG0_XKTAza_28Vw?pwd=xl05
提取码:x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