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按键FIFO,同时按下识别不了

楼主(2023-09-23):
你好,请教一下按键FOFI例程中,如果同时有按键被按下,程序检测不到吗;做测试的时候 直接把两个按键短接信号了,发现只检测到一个按键被按下,怎么样才能实现所有的按键只要被按下就能检测到

网友A:
记得代码里有判断如果不是一个按键按下时,不会判断为按键按下,而是组合键按下,去掉那部分判断就可以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代码里有判断如果不是一个按键按下时,不会判断为按键按下,而是组合键按下,去掉那部分判断就可以了应 ...

你好,代码里面的组合按键好像是要固定的IO,我是想不管是单个按键也好或者任意组合按键也好,只要有按键输入就全部检测到,这样有办法实现吗,比如说我有几十个传感器,也不确定是哪几个会同时有信号进来,这时怎么检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