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Stemwin裸机程序改为ucos iii后只有debug仿真器模式下程序才可以运行

楼主(2023-09-23):
原本裸机程序用的STemWin_CM7_wc32.a  工作正常。

程序改为UCOS III后STemwin库改为STemWin_CM7_OS_wc32.a

发现只有debug的时候才可以运行,经过排除发现不是上电电源不稳定,程序开头加了延时也没有用。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解决不了,实在没有办法,无意间将库文件换为原来的STemWin_CM7_wc32.a  就好了,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是我程序哪里设置问题吗,还是.a库有问题。

网友A:
你截图这个是最后一个STemWin5.44吗,这个我们这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这个是最后一个STemWin5.44吗,这个我们这边正常。

网友:
这个版本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是程序里面需要修改相关的启动顺序或者相关的优先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