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出现错误Error: ..\..\Middlewares\FreeRTOS\tasks.c, 3074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4):
stm32F407 运行FreeRTOS,加LVGL,大概三分钟后出现错误Error: ..\..\Middlewares\FreeRTOS\tasks.c, 3074,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task.c 3074行代码是        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 /*lint !e9079 void * is used as this macro is used with timers and co-routines too.  Alignment is known to be fine as the type of the pointer stored and retrieved is the same. */
选择最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
是不是任务栈溢出了,或者数组内存访问越界,加大下任务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