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DMA发送一包数据出现分帧

楼主(2023-09-25):
串口使用DMA发送数据,配置都是正确的,发送一包1000bytes的数据包,sscom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出现了分帧,第一帧是512字节,零一帧是488字节。

DMA配置的是发送1000bytes,且数据也都是有的。
请问又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分帧间隔了多长时间。

楼主:
我从串口助手中看出来是40ms左右。115200-E-8-1波特率,发送512字节,算出来应该是35ms的间隔,这个时间超过了,所以出现了分帧。
我另一个程序串口DMA发送是正常的,这个程序不正常,但代码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将tcp服务器用socket来写了,原来是netconn,串口是用来转发网络数据的。
网络数据接收完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串口助手中看出来是40ms左右。115200-E-8-1波特率,发送512字节,算出来应该是35ms的间隔,这个时间 ...

按说应该无影响的,以太网的DMA是独立的,没有使用通用DMA,顶多就是以太网DMA和你的串口DMA访问同一个空间,不过也应该间隔这么大。

可以屏蔽下以太网,然后使用这个有问题的工程单独测试下串口DMA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加时间戳和分包显示,把√去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应该无影响的,以太网的DMA是独立的,没有使用通用DMA,顶多就是以太网DMA和你的串口DMA访问同一个空 ...

我DMA发送时,关全局中断也不行。
后来发现应该是USB转485的问题,测试的时候用到是两种USB转485,换另一个牌子的就好了

网友B:
这些串口软件分包方面都有点问题,楼主可以试试"Bittly"和“UartAssist”这两个,这两个分包的问题会好很多

网友:
建议上逻辑分析仪测试,usb串口芯片内有缓冲的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串口软件分包方面都有点问题,楼主可以试试"Bittly"和“UartAssist”这两个,这两个分包的问题会好很多

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串口助手中看出来是40ms左右。115200-E-8-1波特率,发送512字节,算出来应该是35ms的间隔,这个时间 ...

你这是串口上位机的问题,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A:
需要更准确的分包时间,可以试试我们TOOL,我们那个串口和CAN时间戳都TOOL硬件实时添加的,不是电脑端软件做的处理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准确的分包时间,可以试试我们TOOL,我们那个串口和CAN时间戳都TOOL硬件实时添加的,不是电脑端软件 ...

忘记了,还有Tool。正好我画了个转接板,都转接出来了。试了一下,没有分帧,已经确定问题了,是USB485的问题,换了几个工具,都没有再出现分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串口上位机的问题,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逻辑分析仪没有,还没有使用过,等硬汉出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了,还有Tool。正好我画了个转接板,都转接出来了。试了一下,没有分帧,已经确定问题了,是USB转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