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 示波器模块增益控制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3-09-26):
示波器模块增益控制用了4052多路选择,然后我看了4052手册,导通电阻有150欧左右,这样的话增益应该有比较大的误差吧。

网友:
看图好像是个跟随电路吧,没有增益
----------------------------------------------
看错了,是增益电路,但是开关的那个电阻会划归到运放的内阻里去,不影响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