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仿真软件LTspice和SIMPLI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9-26):
想仿真一个SEPIC电路,芯片是TI的LM5155,在官网下载了这款芯片的Pspice模型文件,
首先,用LTspice搭建好电路之后有一堆语法错误,后来慢慢找到方法去掉了很多多余的中括号,现在LTspice能跑但是没结果。。。。。
然后换到了TI自己的TINA-ti,照例导入模型开始跑,一直都是不收敛得结果,按网上说的调了很久,放弃了。
然后换了SIMPLIS,导入模型的时候,其他元件都很正常,LM5155的lib文件里面有很多个.SUBCKT,导入库文件直接识别出一堆元件,跑仿真芯片不工作。打开.lib文件看了看,应该是第一个电路调用了后面的子电路吧,又查了很久,按照某个论坛里面的说法,把后面的子电路全包含在第一对.subckt和.ends里面,重新导入库文件后确实只识别了一个元件,但是一仿真就报错。
想安装TI的Pspice for TI,一点开就报错,网上也找不到解决办法,请教了b站的谭哥也米能解决。
请教各位了,以上这些,仿真或者软件安装能解决一个就行。。。。。具体情况在附件。每个软件对应的电路和库文件都打包好了,报错的情况截图了,最后一个压缩包是从TI官网下载的LM5155仿真文件。

网友:
我之前安装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难道是要开代理软件,你这个错误看着像是连接这个地址出问题了。

楼主:
折腾了挺久,把系统退回win10之后安装好了PSpice for TI,可能win11有某些不支持的地方吧,添加TI的电源芯片LM5155进去也有一堆问题要解决。。现在终于是跑起来了,就是速度十分地慢。

楼主: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这个URL的连接问题确实存在,退回win10之后也在这个网址这里出现过问题,手动访问一遍下载了测试文件再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了(同样的问题在win11下手动访问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这个URL的连接问题确实存在,退回win10之后也在这个网址这里出现过问题,手动访问一遍下 ...

我之前也是在Win10下测试的,Win11上没有再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