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一个界面只能有一个drop list吗?多个会硬件异常中断。

楼主(2023-09-26):
一个界面放了几个drop list,会导致硬件异常中断,一个就没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GUIX Studio界面简单不,简单的话,分享下你的GUIX Studio工程,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界面简单不,简单的话,分享下你的GUIX Studio工程,我试试。

现在界面做到很复杂的程度了,因为下拉列表只有一个ID,是不是多个下拉会出问题,在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界面简单不,简单的话,分享下你的GUIX Studio工程,我试试。

可能是其他的程序导致的,我在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其他的程序导致的,我在找找原因

好的,单纯测试,增加几个drop list不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