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视频教程] 第8期ThreadX视频教程:应用实战,将裸机工程移植到RTOS的任务划分,驱动和应用层交互,中断DMA,C库和中间件处理等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01):
这个是我们初学RTOS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很多时候,简单的RTOS机制明白了,API也会调用了,就是添加到RTOS后,总感觉那里不对劲,怎么使用才是正确姿势。

针对这些问题,本期视频教程,我们ThreadX内核教程穿插一期实战应用。使用RTOS要充分发挥其高效的多任务管理机制和实时性,这样也是我们采用RTOS的原因。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j411t7Xn/

提纲:

参考资料:
1、ThreadX全家桶综合模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54

2、教程中展示的综合应用Demo: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硬汉,如果要求某些任务SOE分辨率在1ms以下,查询式方式肯定不行,必须要微秒任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我想到的可以使用中断采样完成回调发送信号量,另外一个高优先级任务等待信号量,这种方式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如果要求某些任务SOE分辨率在1ms以下,查询式方式肯定不行,必须要微秒任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 ...

对,中断里面给任务发消息。

像ADC,DAC,SAI, DMA,USB,以太网等等都是这种玩法实现的。

网友B:
会遇到1us需要执行一次的任务嘛?这种情况是不是裸机跑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遇到1us需要执行一次的任务嘛?这种情况是不是裸机跑更适合?

做不到,因为很多RTOS做不到1us切换一次任务,这个还仅仅是OS本身的任务切换时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不到,因为很多RTOS做不到1us切换一次任务,这个还仅仅是OS本身的任务切换时间。

https://www.armbb ...

spi接口的adc芯片做采集,要实现1us采样一次的话,把读取数据操作放到硬件定时器中断里这样做合适嘛?有更好的办法嘛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的adc芯片做采集,要实现1us采样一次的话,把读取数据操作放到硬件定时器中断里这样做合适嘛?有 ...

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