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连接的

楼主(2023-09-27):
我用两片F4通过CAN接口进行数据通信(两片电源共地,不用CAN电平转换芯片),能直接用两片的CAN_TXD和CAN_RXD交叉直连实现么,通讯线之间用加什么电路处理一下么?

楼主:
谢谢啦,图中的二极管有具体的要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图中的二极管有具体的要求么?

普通得4418之类就行,不过仅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