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USB复合设备MSC+CDC,USBD_CDC_TransmitPacket函数发送不正常

楼主(2023-09-27):
OS:freertos MCU:STM32H743
使用USB作为虚拟串口和U盘,虚拟串口作为控制台使用,用于打印日志和接收控制指令

1、设备在USB复合状态下,设备主动向USB发送数据,只有在刚开机的一两组数据发送成功,后面的数据一个都不行

2、在接收到usb数据之后的1s内可以发送数据包,超过1s后数据依然无法主动发送。期间如果进行打开串口、关闭串口或更改波特率,能间接的发出一些数据
3、设备单独工作在CDC(虚拟串口)模式下,以上的问题统统不存在

经过测试发现,复合设备状态下,USB中断中的设备枚举每次都是MSC地址,只有在接收到数据后才会枚举到CDC地址。
1、无法发送的原因是设备没有枚举到CDC,导致无法执行USBD_CDC_DataIn函数
2、USBD_CDC_DataIn这个函数中会将hcdc->TxState标志清零。不清零的话在USBD_CDC_TransmitPacket函数内部判断会不执行。所以导致数据发送不出去

楼主:
如果直接使用USBD_LL_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的话倒也能发送出一些数据,只要加延时即可,但是数据量大的话还是会出现很多组数据发送失败的情况,而且很多数据包和上一组的一样,似乎在传递数据指针时没有赋值成功

楼主:
被这个问题给困住了现在,有哪位兄弟碰到过这种虚拟串口发不出去的情况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需要单字节发送,在发送完后循环等待USB HOST端确认消息。并且为了防止发送大量数据时出现没有接收到确认消息的bug,在发送之前加上一段强制置位hcdc->TxState状态。

楼主:
总之和复合设备没有关系

楼主:
更正下,上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后期的使用中陆续还是会出现问题。
经仔细排查后发现是因为PC每隔1s会轮询一遍设备的虚拟U盘,导致USB设备指针切到了U盘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虚拟串口正在发送数据的话,hcdc->TxState标志会被置1,使串口在发送前的判断标志出错,从而程序执行不下去
void MC_Switch_CDC(USBD_HandleTypeDef *pdev)
{
  static USBD_CDC_HandleTypeDef cdc_handle;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pdev,&USBD_CDC_fops);
        pdev->pClassData = &cdc_handle;

}
void usb_printf(char* fmt,...)
{
                uint16_t i,len;
                va_list ap;

                MC_Switch_CDC(&USBD_Device);                //每次发送前切换到CDC模式(串口),防止PC将设备切换到MSC模式(U盘)
                va_start(ap,fmt);
                vsprintf((char*)USART_PRINTF_Buffer,fmt,ap);
                va_end(ap);
                len=strlen((const char*)USART_PRINTF_Buffer);

                for(i=0;i<len;i++)
                {
                        USB_USART_SendData(&USART_PRINTF_Buffer);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USART_PRINTF_Buffer,i);
}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下,上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后期的使用中陆续还是会出现问题。
经仔细排查后发现是因为PC每隔1s会 ...

谢谢分享。

网友(2024-03-10):
引用 楼主:
更正下,上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后期的使用中陆续还是会出现问题。
经仔细排查后发现是因为PC每隔1s会 ...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该问题吗?请教一下楼主,调用CDC_TransmitFS这个函数,只能在回环中发送,无法在main中发送数据。

网友A(2024-04-12):
楼主,请问使用ST H7,是不是可以做到让USB于虚拟串口模式(从机,用来收发数据),和U盘(用于写一些故障数据到U盘)之间切换呢?纯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使用ST H7,是不是可以做到让USB于虚拟串口模式(从机,用来收发数据),和U盘(用于写一些故 ...

可以运行的时候动态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运行的时候动态切换。

咱们硬汉有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硬汉有参考吗

之前测试过可以,只是没有做参考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