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能否实现上电自动运行存储在EMMC里的LUA程序?

楼主(2023-09-27):
咨询大家,H7-TOOL能否实现上电自动运行存储在EMMC里的LUA程序?

网友:
没问题,可以增加个这种选项,上电直接启动LUA小程序
不过对于TOOL本身来说,这个功能意义不大。

楼主:
主要想脱离电脑,将TOOL作为一个控制器使用

楼主:
主要想脱离电脑,将TOOL作为一个控制器使用。通过LUA写个脚本,自启动运行,挺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脱离电脑,将TOOL作为一个控制器使用。通过LUA写个脚本,自启动运行,挺方便

那当前TOOL支持得玩法就满足你的需求,可以浏览选择要运行得LUA文件,想运行那个操作显示屏加载即可。

楼主: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前TOOL支持得玩法就满足你的需求,可以浏览选择要运行得LUA文件,想运行那个操作显示屏加载即可。

...

按照这种方式,LUA程序运行了10分钟左右,自动停止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种方式,LUA程序运行了10分钟左右,自动停止了,是什么原因

这个跟你的LUA程序有较大关系,调整下。

H7-TOOL的LUA小程序长时间运行稳定性研究(2023-02-0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86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