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V7开发板网络连接不通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硬汉哥,请教一下。
我用的V7-1008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RTX5).rar 这个例程,网线接入了靠近DB9这个网口,另一端接的是无线路由,目前下载进去看到的效果是网口的绿灯、黄灯闪烁,开发板上的LED没有闪烁。
登录到路由上查看,没看到开发板获取到IP地址,也ping不通。
因为提供的例程是743的,但我买到的开发板是750的,我仅仅是简单的将例程工程里的芯片重选了750,编译预编译宏改成了750.

现在问题是,怎么判断网络已经跑起来了呢(ping armfly不成功)。
如果开发板没有跑起来,如何修改这个例程让网络跑起来呢?

网友:
原始例子不要做任何修改,V7的所有例子是适配H743和H750的,这两个芯片是完美兼容的。

1、串口打印信息发下。
2、注意此贴说明,非常重要。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包2.7.0编译(2023-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13

3、务必看教程操作说明,每个例子都有详细的操作步骤,特别是其中一个跳线帽设置。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Keil版本是5.36,但是工程编译没有报错。但是不是意味着只能使用5.30?
如果打算使用RL USB、NET这些组件,是只能使用5.3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Keil版本是5.36,但是工程编译没有报错。但是不是意味着只能使用5.30?
如果打算使用 ...

不是,是我的例子必须使用这个版本,他们后面的升级没有考虑兼容性,另外5.3x某个版本带的CMSIS5.8.0有bug导致的。他之前和之后的版本都没有问题。

等你熟悉后,看教程自己创建,随意使用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我的例子必须使用这个版本,他们后面的升级没有考虑兼容性,另外5.3x某个版本带的CMSIS5.8.0有bu ...

谢谢,我再看看教程,争取今天把例程跑通。
这个网络例程,IP地址是由DHCP获得的,我路由器的IP段是192.168.2.x,这个会否有影响呢?
另外硬件电路中,我找了几遍750VBT6都没有看到MII_INT这个引脚,这个是任意选用一个IO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看看教程,争取今天把例程跑通。
这个网络例程,IP地址是由DHCP获得的,我路由器的IP段是192. ...

1、可以识别,接到能联网的路由器上测试
2、PH6随意引脚,这个是网线插拔后,此引脚会发触发信号,所以随意引脚均可。

楼主:
今天按照教程走了一遍,下载代码下去,调试发现直接进入HardFaultHandler了。
检测了一下工具,MDK是5.36,HAL库软件包是 2.8.0。

这么说就算是自己创建RTE工程,也只能用5.30+2.70的组合了吗?

楼主:
经过多次尝试,发现问题还就处在MDK5.36的CMSIS 5.8.0上,用MDK5.36选择CMSIS 5.8.0,直接死机。选CMSIS 5.7.0就可以了。

然后MDK5.30,MDK 5.38选CMSIS 5.7.0,CMSIS 5.8.0,CMSIS 5.9.0,都没有问题。
与STM32H7XX_DFP软件包的版本也没关系,选2.7.0,2.8.0也都没问题。

楼主(2023-12-28):
请假一下硬汉哥。我自己做了一个h750vbt6的板子,phy芯片是您淘宝店买的dm9162芯片,用上面发的原理图。代码改了一下,配置了PB12,PB13(100脚的没有PG的口)。现在网络不通,应该如何去查找问题呢?

1、我先是把测试程序在V7开发板上跑,能够Ping armfly。
2、我把测试程序改了引脚配置后,放到自己做的测试板上,整个调试过程中,有一次不到怎么样的就ping通了。后来就不管怎么重启、反复拔插网线这些都ping不通了。现在可以看到网口的绿灯会闪,大约每秒闪一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假一下硬汉哥。我自己做了一个h750vbt6的板子,phy芯片是您淘宝店买的dm9162芯片,用上面发的原理图。代 ...

问题解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选项的问题。我把测试工程中这个选项去掉,网络就通了。

为什么发现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板子,我用调试启动工程,可以在调试窗口中看到获取的IP地址,网络可以Pin通,但是不用调试模式,下载直接运行,程序就不通。
以前遇到过程序中有printf,不加MicroLib选项,程序启动不起来的问题,所以怀疑是这个库的问题。
很奇怪,同样的工程,没有去掉这个选项,下载带V7开发板,网络是可以通的,下载到自己的板子就不通。
有没有人能解一下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选项的问题。我把测试工程中这个选项去掉,网络就通了。

使用了FlashFS的话,不能勾选这个,其它组件没有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FlashFS的话,不能勾选这个,其它组件没有这个要求。

没有选用FlashFS组件。就是按照您的RL-NET教程做的一个网络测试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选用FlashFS组件。就是按照您的RL-NET教程做的一个网络测试工程。

那不正常,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正常,你的程序有问题。

这是我的工程,基本没写什么代码。都是RTE生成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