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RT THREAD STUDIO 开发工具 使用 H7 TOOL 下载速度慢

楼主(2023-09-28):
在 RT THREAD  studio 上 用H7 TOOL DAPLINK 模式下载速度只有4点多K ,网上其它家支持WEBUSB的DAPLINK 能达到100多K
在KEIL 没问题能达到100K则没有这个问题

0055499 I Erased 225280 bytes (110 sectors), programmed 225280 bytes (220 pages), skipped 8192 bytes (8 pages) at 4.26 kB/s [loader]

楼主:
使用 RT THREAD  STUDIO 开发工具

网友:
RT THREAD STUDIO用的是不是pyocd(pyocd不知道什么鬼,用TOOL下载奇慢,速度只有几KB),如果是openocd不应该这么慢,应该是你的配置问题,TOOL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注意你的studio可以正常识别。

以Embedded Studio为例,使用openocd下载速度如下

下载个400多KB的程序也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