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例程,使能FPU,程序中使用浮点运算,HardFault

楼主(2023-09-30):
请教:

1. 例程是RTX V5例程“V5-401_RTX5 Kernal Template”
2.MDK 5.36 ,使能FPU
3. 程序中增加浮点乘法操作,会导致进hardfalut,不开启FPU,不报错

网友A:
5.36使用的CMSIS5.8.0软件包有bug,安装个5.9.0的CMSIS软件包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6使用的CMSIS5.8.0软件包有bug,安装个5.9.0的CMSIS软件包使用即可

验证确实如此,谢谢

网友B(2025-01-24):
引用 网友A:
5.36使用的CMSIS5.8.0软件包有bug,安装个5.9.0的CMSIS软件包使用即可

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没有错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没有错误啊

CMSIS5.8.0的RTX5 FPU使用有bug

网友C(2025-02-25):
我也遇到了,研究了半天才发现是FPU导致的HardFault。 话说有没有不更新CMSIS5.9.0的解决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研究了半天才发现是FPU导致的HardFault。 话说有没有不更新CMSIS5.9.0的解决办法呀,

使用5.9里面的.S文件替换你当前的使用的。